x450 缺色

楼主(2016-10-07):
机器拿过来是这样的

经验来看 是屏线问题吧、
拆机 拨开屏线 ,没发现明显断的 。
测主板接口8根数据线 发现有个偏大点 其它几根是435 的样子,有根460 。下图纸 打开pcbrepairtool,这个鸟软件很烦 ,打开就死机,下了几个版本都不行,时间调到2014也不行,最后是进安全模式打开的 。看8根线全进j8e 北桥,手头也么有 ,有j8c ,有的说通用有的说不通用,换了再说吧,换后涛声依旧,阻值全是460 。思路还是往屏线上找,在拨开屏线还是没找到断的地方,那就量下主板接口到屏上接口通不通吧,插上屏线 开始一个个量。

看到上图8根线了吧 ,最后发现有根不通 ,定屏线吧,也不知道哪里断了 ,
屏线来了,装机 一切正常,就不补图了
备注:发这个贴子要说明的是,J8C 和J8E 在这个机子上是不完全通用的,触摸 板插上去就不亮机了,机器不跑马 ,拔掉触摸板排线,进系统一切正常。
一点经验发给大家 ,给点分吧。

网友:
HM65代换SLJ8E可以  反过来不认硬盘   日

网友:
J8C 和J8E 在这个机子上是不完全通用的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

这种代换最好是原型号替换

网友:
哟有意义啊!以前没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