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M-D2V-TM

楼主(2016-10-07):
技嘉 GA-B85M-D2V-TM主板的cpu供电1.8v对吗?不应该这么高吧
cpu

网友:
cpu还有温度,cpu不上也是1.8v,求指点啊

网友:
正常是1.0 换大芯片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是1.7

网友:
空载就是这个电压,1.7V

网友:
板子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正常吧!放CPU下去也是1.8V 但我的板正常使用

网友:
高了吧 查下这个|CPU 的标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6-11-15):
傻了吧 B85 1.8正常的 你有没有培训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