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系列,双显卡,重启不显示,CMOS放电又显示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6-10-07):
IBM W500 双显卡,CMOS放电就可以显示,重启不显示,档显卡!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黑胶,原因要么显卡,要么南桥,有时都换了还是不行!!只能改集成显卡,但是会出现,重启不显示!如果担心客户,恢复BIOS出厂值,就拆掉北桥和显卡之间的耦合电容。需要在设置!如图

网友:
这个注意好

网友:
兄弟们,觉得有用,加分哦!!!!!!!!!!!!

网友:
这个主意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