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 奇怪问题

楼主(2016-10-07):
机器 不触发 查 3v 5v没出来 pu5 vin 9v 供电偏低 啊+pwr_src 公共点电压也是9v拆掉 pl6一段就是17v 测试也不短路 电压被什么拉低了 啊 搞不明白了
不触发

网友:
公共点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时待机芯片会拉低公共点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公共点9V ? 若诶短路就查下 保护隔离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通电0.10右左掉电,有时候可以开机,掉电的时我量公共电压也只有9V怎么回事,可以开机的时候没有注意量,是本来就只有9V还是偏低了呢?

网友:
隔离保护出问题了吧

网友(2016-11-14):
这个 是主控电,有一个BQ715 产生的 主控电。这样设计是为了 稳定吗

网友:
新款机器公共点9v应该正常的

网友:
9V太低了

网友:
公共点不是19V吗

网友:
保护隔璃电路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我正在修一台 没有3 5 V 公共点是10V

网友:
我这一台 只有3V 一开机 3V就变成1.7V 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正常的。我修到过。

网友(2016-12-16):
有人修过么?我这个EC也换了 就是没有5V 3V也不正常。一开机就成1.7V 真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