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维修

楼主(2016-10-07):
拿来时开时不开,拆测得不开机 的时候无3v 5v先换滤波电容无果,亮的S5_ENABLE为低电平,测ec条件,ECRST#也为低,找的问题故障 ,拆掉Q2702ok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拆掉不装

网友:
不用换上去了。直接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