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待机正常有3v 5v掉电保护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6-10-07):
x230待机正常有3v 5v掉电保护从哪里入手
掉电

网友:
掉电保护如果还可再次触发说明缺供电,若不可再触发说明有短路保护关机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再量电压全不全

网友:
先查下是否是短路保护

网友:
你的是触发到多少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有3V5V???

网友:
你这问的真是无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