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主供电大短路维修历程

楼主(2016-10-07):
故障分析及解决:一插电大电流短路,拆机,发现1.05V高端门场馆击穿,从料板拆个换上,不短了,一插电按开关键瞬间又短,此时检测还是那个管子击穿,于是上下管一起更换,测试好对地阻值都正常,再次上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瞬间又烧了。此时心里第一想法就是别处有问题,于是对照图纸仔细检查,果不其然有个升压电容脱落了,难怪会烧高端门,幸运没烧供电芯片及后级电路,于是重新找来料件换上,再次上电,顺利亮机,成功修复。

在此附上图纸供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运气是不错 几次大短都没烧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