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显示

楼主(2016-10-07):
联想Y400开机不显示,开机红白黑蓝绿,这是什么问题啊,请大神请教请教,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屏 显存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断掉

网友:
或者对照一下啊图纸测量一下啊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有没有更换一块屏试一试

网友:
细心检查 会找出原因

网友:
没遇到过。。。没修过的话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还是要自已量一下相关电路,屏线方面较大可能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存的问题 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这个一样的   还没有解决

网友:
外接看下 也这样 干显卡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显卡和BIOS吧  这个机器显存有个通病   楼主可以论坛搜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没有检测的屏,有可能是屏线,或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