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E40 故障 装桥BIOS 不亮机 拆了就亮

楼主(2016-10-07):
奇葩的E40 故障 装桥BIOS 不亮机 拆了就亮   排除显卡问题  显卡换的新的    不装桥BIOS  风扇狂转  30分钟掉电   这是ME有问题      桥BIOS 刷了N多个  合成的也试过了    装上桥BIOS 就不亮机就 电流1。4    有大神遇到吗

网友:
...............不装BIOS亮机??????

网友:
是不是BIOS?

网友:
我曹   没有BIOS还能亮机  666

网友:
不装BIOS还可以亮机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你们可以试下  E40  INTEL  吧桥的BIOS 拆掉 一样可以亮机  的

网友:
我也是看的论坛才知道的

网友:
可以确定BIOS也是好的  有台一样的机器  BIOS 互换 另外一台都能亮机  故障机一样不亮

网友A:
装桥BIOS 不亮机 拆了就亮    拆了就亮什么意思 ???

网友:
百年难得一见  取了能良机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我也是晕了,不装桥BIOS可以亮机?这么奇葩?

网友:
奇葩问题噢

网友:
表述不够清楚!

网友:
看了你的,我才知道的,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桥BIOS 不亮机 拆了就亮    拆了就亮什么意思 ???

不装桥的BIOS   我也是看论坛的帖子有人说 E40 intel的机器 吧桥旁边的BIOS 拆了 也能亮机的  我就试了下 还真能亮机  就是风扇狂转   30分钟后掉电 (桥BIOS 的ME有问题引起的吧)  装上桥的BIOS (不要怀疑BIOS  我跟好机器对调过 好机器都能亮机  ) 就不亮  电流1.4  很像显卡坏  所以 显卡也换了  我想换桥  是黑胶的 没信心

网友:
你们可以试  E40 INTEL  吧桥的BIOS 拆了  可以亮机的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个是BIOS芯片?

那当然  在硬盘接口旁边  BIOS 难道我不认识吗

网友:
你在开玩笑哦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C:
不会吧,不装桥的BIOS就亮,重来没遇见过,要刷BIOS要一套,不要单独刷桥的BIOS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故障,我也关注一下结果

网友:
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

网友:
这样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也有的。

网友:
这个真没遇到过神机呀

网友D:
及时更新维修结果,我很好奇,没见识过

网友:
我曹 这也行~~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我的!

我用过改的BIOS  不行的  刷上就不开机  所以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及时更新维修结果,我很好奇,没见识过

我估计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应为是黑胶桥  没啥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不装桥的BIOS就亮,重来没遇见过,要刷BIOS要一套,不要单独刷桥的BIOS

刷过一套   我用别的机器亮的BIOS  移到故障板上 问题一样   我在怀疑桥的问题  黑胶桥 没啥信心

网友:
没遇到过,等看结果

网友:
修改的未必就是好用的! 首先要看修改的是用它原机ME还是纯净ME!纯净ME可以通用!你这个摘掉BIOS就狂转掉电 是因为你摘掉的这个BIOS里面包含ME程序!没有ME 当然会掉电 风扇狂转

网友:
建议:更换桥BIOS芯片 刷程序!

网友:
HM55 的黑胶不是事,,E40的显卡干下来,显存就会虚,,碰到很多例了,,,,,以前都没搞定,后来偶然间发现,外接花屏,才怀疑到显存

网友:
额 涨见识了~!

网友:
昨天修到E40 还有amd CPu的,不过我的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下次取个验证下

网友:
这种神一样的问题也只能让大神出主意了

网友F:
这算什么鬼   ME坏了搞一个不行嘛?感觉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G:
不装南桥的BIOS还可以开机  不敢相信  既然不装能开机就不要装了

网友H:
厉害 没有BIOS都能亮机那就不装不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桥BIOS ME 数据不匹配   。。

网友I:
是AMD的,还是INTER的

网友J:
    是不是说错了啊  BIOS参与开机的  没他怎么会亮机呢?   不解

网友:
这种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见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说错了啊  BIOS参与开机的  没他怎么会亮机呢?   不解

E40  INTEL   双BIOS  EC  PCH各一个    我有次看见论坛的大神说 EC BIOS里有PCH自检的程序 所以才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AMD的,还是INTER的

intel的  E4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 没有BIOS都能亮机那就不装不就好了

我开始就没装给客户了 客户回去用了 有问题  风扇狂转 30分钟掉电 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装南桥的BIOS还可以开机  不敢相信  既然不装能开机就不要装了

开机30分钟掉电  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算什么鬼   ME坏了搞一个不行嘛?感觉其他地方有问题

ME  在PCH的BIOS里面 pch的BIOS 装了就不开机  BIOS是好的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问题找到了     差点错杀了桥

网友:
最后的问题 还是显卡   今天来了个E40  要换显卡   我把原机的显卡吹亮了( 一切都正常 PCH的BIOS 正常)  上BGA 拆显卡  我把 那个故障机的 显卡 拆下来  装到 今天要换的机器上   问题来了   和上一台E40 故障一样 跑到1.4 就掉0.9 我以为显卡没做好  正准备上BGA  想吧PCH的BIOS拆了 点看看   奇迹 它亮了   问题一模一样 拆掉PCH的BIOS 亮机  装上原机的BIOS 不亮   在吧拆掉的显卡  植球装上一切正常   说明 订的新显卡有问题  (150  超贵的) 但这问题 太奇葩了  我明天去吧 正常的桥BIOS 拆了看亮不亮

网友:
请版主 把求组 改解决   请教怎么改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奇葩问题,来长长见识,整个软启动的过程不是都需要用到bios程序吗,没有bios芯片,各硬件从哪里得到的指令来工作的?

网友:
涨见识了,我下次偶到试下。

网友:
最后是显卡的问题引起的,好在找到了问题。这个问题我的解决一般是,拆COMS电池,刷BIOS,换pch,不好的话,没招了,求助论坛,然后看到您的帖子,再试试你的办法。不过,确实是奇葩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