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

楼主(2016-10-07):
显卡是不是很烂啊,换了几个都有问题

网友:
好像是供电不好吧,查下辅助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过显卡坏。。。你在仔细找找

网友:
是显卡没供电吧 别乱换显卡哦

网友:
是AMD的显卡吧

网友:
这机子显卡好像不会坏吧。好像说供电有问题,或者显卡BOIS有问题,你的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APL5930爱出问题 看下是否为显卡本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