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IPM41-03掉电求助

楼主(2016-10-07):
   它跑码正常提醒后掉电重复掉电加电,求助大神!

网友A:
小白回复,上电过程中快速测量各主要供电,或者强制上电测各供电。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回复,上电过程中快速测量各主要供电,或者强制上电测各供电。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时序来。

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刚才忘了说了

网友:
供电正常,
1. 有可能是某路供电反馈保护引起掉电,这种问题有示波器打关键供电或信号的掉电顺序就容易找。
2. 也有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
3. 也有可能复位不正常。
水平有限,其他的原因也可能导致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