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不显

楼主(2016-10-07):
   G460 I3 独显。 开机电源0。6 不跑码。量所有电压都有。 。最好换EC 修好。

网友:
怎么想到换EC的 说说理由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到EC的,是没复位?

网友:
你是忘记打BIOS
上去还是 写错  大家那么问。

网友:
你这简明啊》》》》

网友:
是进水了有明显腐蚀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lpc波形不正常吗,

网友:
修东西  都是大概换换

网友:
不跑码跟EC也有关系啊,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
换EC的理由 和判断是重点

网友:
我 也修道过   ,SYS_PWROK  对地,翘起EC脚位正常  ,换EC   OK

网友:
无根无据的帖子!

网友:
都好简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