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X17 不上独显 集显能亮,上了掉电

楼主(2016-10-07):
外星人MX17   不上独显 集显能亮,上了掉电      是不是显卡板的问题啊。。。核心阻值接近为0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掉电的事看是短路引起还是PG信号问题 还是过流了、 看电源表 CC指示灯 。如果掉电前 闪一下就是短路保护 如果不是那就是 供电不正常或者P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