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待机0.1 可以触发到1.1 但不亮 待机电压35V正常

楼主(2016-10-07):
今天接到一台Y470NX
待机0.1 可以触发到1.1 但不亮  待机电压35V正常  但3V阻值偏低 才40左右 正常100多的  求思路
板号是LA-6881P

网友:
待机0.1太高。待机摸看有没有原件发热

网友:
能触发到1.1 此时查为何不亮机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