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R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07):
板号K55VD  REV:3.1
同行送修的机子,通电待机0.010,按下开关电流0.030  本以为是小问题 。
拆机后主板无修,再次测试问题依旧,测试待机状态 有5V 没3V。按下开关后出3V。
量LID正常 放电测试,涛声依旧....

抱着小问题的心态,打了南桥晶振 正常,刷个BIOS试吧  还是一样。测一下EC的条件吧  待机3.3肯定是有了  复位 ACIN SUS_PG正常 PWR_SW#为0,自带晶振。
找到PM_RSMRST#发现是0V 看来问题应该在这里。 这个给南桥的,有了SUS_PG应当就能有了。
反复测试发现是EC自己强行拉低PM_RSMRST#,找了个IT8517来换上问题还是一样 这个信号还是没有。
既然是EC自行拉低的 那么就是之前其他地方有问题导致?有短路?
一时想不到还缺少了什么条件 有供电 有ACIN 有PG 有复位 有LID 3,5V后续也没有短路
我也是硬着头皮上了 刷BIOS不行 再刷几个  再换个EC  不行干南桥,一通折腾下来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这样一具死尸躺了两天没结果,回家时突然看到我自己电脑是X55VD 那就拆了 虽然造型各异 档次是一样  EC是一样的也是8517
隔天到店里   把自己的X55VD 断开PM_RSMRST#测试 跟问题主板一样了 触发电流抬一下。
笨人有笨招吧,就把X55VD来对比,记录下所有脚位的阻值已经电压,再回到 问题主板上对照。
在电压上的确发现了有几个地方是不对,直到找到了EC第70脚, 当时量的时候表笔摸了一下 灯亮了开机了,当时我就笑出声了。
点位图显示EC_GPI4  连出去发现 原来是5VSUS_PG

这个5VSUS_PG 以前都没有修到过,  像是K43啊 K42啊 这样的主板 都是待机有3,5V的 而且3,5V两个PG是相连 给予EC 67脚来 告诉EC
板子上的待机芯片上也只有一个SUS_PG的脚 在发现这个信号为高的时候就认为3,5已经OK了也到达EC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个独立的5VSUS_PG

直接飞线将 SUS_PG和5VSUS_PG连起来,触发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楼主 技术真牛逼啊  羡慕啊

网友:
厉害,学习了5V待机发给EC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