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edell 5420 触摸板不管用

楼主(2016-10-07):
接同行客户戴尔5420笔记本一台说触摸不管用,系统做过接机直接进系统测试失灵  ,所有都是证实是主板问题 或者触摸板坏现场维修无图,上图纸叙述   触摸板供电正常断电打CLK_TP_SIO ,对地二极管档 68欧姆 DAT_TP_SIO  对地460欧姆 ,  正常对地组织应该一样的 搜了一下这个信号it8518e直接进ec  直接料板拆一个装上, 进系统测试正常  中间刷了一个bios 最后直接换掉ec ok

网友:
触摸板坏现场维修无图

网友:
这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能找到问题的都算是好修了,有的量测都正常就是修不出来。

网友:
只要能找到问题一般都是修的出来的,就怕找不到故障

网友:
不错,这焊油有点多

网友A:
一般触摸板换没客户愿意修

网友:
lid sw没有电压吗,这个没电压不是会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楼主牛啊!维修秒杀 还有时间发帖子

网友:
这个工程有点大了,还不如直接用鼠标呢

网友:
触摸板坏的不多  一般进水引起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触摸板换没客户愿意修

有的客户还就是不愿意用外接鼠标

网友:
这才是牛人,小问题,大智慧啊!!!

网友:
确实是被秒了

网友:
t440s用久了就,不见鼠标了,触摸板换了,照旧

网友:
学习了  换我先换个触摸板试试  一般不会想到主板

网友:
触摸板边上没进水,再检查排线,再就是IO,本身触摸板坏的少

网友:
ec控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