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改集显(版号KL9)

楼主(2016-10-07):
          看迅维网没有,就把改的地方标注一下,先搜索PDF的UMA,直接上图 该电阻PR269不需要拆,以下图片

把这些该对调的对调,把集显供电接到独显的供电上,这时开机是无显示的,或者屏就是蓝颜色显示,最关键的在下面                  把这些电阻(5个电阻,在CPU座背面)拆掉此时LENOVO就出现了,证明bios是一样的,不需要刷,元件位置图过两天上传

网友:
谢谢 收藏了  不管有没有用

网友:
楼主很牛叉啊。经常看到改集显的帖子,自己从来没改过,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练练手。

网友:
这些电阻的位置在屏线接口,南桥背面以及U的背面,L28在键盘接口旁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改过,也没听说改过啊。

网友:
下次有机会改改看。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加分了  能修独显还是修好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显卡一定要拆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坑得很,上次一台机器订了3个都不稳定

网友:
好贴。好料。有机会我也改改看,装装逼还可以的

网友:
很不错的改板经验

网友:
改了客户同意吗

网友:
技术刚刚的啊!

网友:
学习了,这也改

网友:
手里有一个一样的本  独显能显示 但是装驱动就黑屏 换过显卡 ,看帖子 按步骤改好 不显示什么问题?真的不用刷BIOS么 ?

网友:
刚刚按照步骤改了一个没显示!!

网友:
楼主仔细回忆下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不行!!而且查图纸LVDS_BRIGHT_PWM r691  INT_LVDS_VDDEN r664  INT_LVDS_BLON r662 这三个地方都没有料,请问怎么亮!

网友(2016-11-08):
我的改完,亮机了,但是集显驱动打不了,已经发了求助帖,想问一下,是不是BIOS关系?要不要刷集显BIOS?求助帖链接如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5927-1-1.html

网友:
楼 主是不是还有没说完的,我改了以后亮机了,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

网友:
刚才还看到一个贴子,说是改了能显示装不上集显驱动,不知道他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改完了。打不上开机驱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