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问题???DELL 15-3543奇怪问题

楼主(2016-10-07):
Dell 15-3543的机器板号13269-1 FX3MC V A00

顾客拿过来说三声报警 说是内存问题
当着顾客的面换了个内存 还是一样
然后上电流表 待机0.005 按开关键0.056 风扇转
心想是捡到钱了 让小伙拆出主板 同时上万能的迅维网 下了个BIOS
取下CMOS电池 焊下BIOS芯片 上烧录机 焊上去 一鼓作气 前后不到10分钟
开机显了 多开关几次 都正常
就让小伙装起来 上硬盘 测试 全部正常
第二天准备打电话给顾客 随口跟小伙子说了下 开机看一下
小伙说不开机 上电流表 又是一样的情况

重复同样的步骤 又下了几个BIOS 刷上去或者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上去 一开始都正常 开关机十几次 几十次都有正常的
但不定时的没有规律的 有时候是电源插在上面10分钟 有时候插拔了一下电源 电池 又会出现电流跑0.056 风扇转不开机
刷BIOS又能开机 进系统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难道BIOS芯片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6-10-8 18:02):
换BIOS芯片后解决
BIOS芯片坏是个通病啊
楼下好几个人遇到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估计4合1芯片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BIOS芯片不稳定就这样的问题,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BIOS芯片啊

网友:
换了BIOS芯片 正在测试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主板受热就开机了,不是刷了就开机

网友:
现在bios功能太强大了   很多事他都管    爱坏不好修

网友:
换BIOS芯片正常!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样现象,学习一下!

网友(2016-11-11):
我以前也碰到一台DELL,不过不一样,拿来就是二修,不显。刷个BIOS就正常了。用了一个月后,BIOS又坏了,刷了又好了。
然后差不多一个月又过来的。这次是刷了BIOS又好了。但我估计还会出同样的问题。真是奇怪
当时BIOS有没有换我忘记了,反正加钱直接换主板了。
应该是没换过BIOS,因为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BIOS,也没EC,得淘宝订,我当时还打算换EC,不过也不怕不是它们的问题,还是换主板方便。
换了主板后面没再回来过。

网友:
有遇到过芯片坏

网友:
BIOS的问题多点

网友:
BIOS芯片坏的遇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