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真奇怪技嘉主板用V星bios能跑码,自己官网的倒是不跑码

楼主(2016-10-07):
主板GA-F2A55M-DS2 REV:3.0  官网有5个升级的文件bios。都可以解压出来。 想问问问高手们可以不可以刷。  这几个版本有的刷了,不跑码00.有的刷了不跑码但是主板喇叭滴滴响。     神奇的事情要出现了。    主板本身故障开机不跑码,cpu用牙膏做的散热。针孔里面有东西了。不确定是不是座子有问题了。  手里正好有个V星主板 FM2-A55M-E33   MS-7721VER:2.3的主板。       把这个V星的主板bios放到技嘉主板biosM的位置。竟然能跑码到内存了。 去掉内存报内存的警。 但是亮不了机来回循环跑码,还挺正常。就是不确定是不是cpu座子里有牙膏了造成不亮机。 反正是用技嘉官网的不跑码用V星这个主板的bios跑码正常了。     现在维修越来越不好搞, 什么ME region  什么otp 。 连刷个bios都不敢乱搞了。 弄不好故障就变了。  大神们能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
一般装机都用技嘉 华硕的 V星横少用  路过路过啊

网友:
大哥敬业点好吧,我请教请教问题。你最起码打俩字啊! 说点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技嘉台湾官网下个BIOS试试

一看你就没看我写的。 我下载了所有版本的。 都刷了。滴滴响还不跑码

网友:
有意思,用编程器打开里面的东西看看

网友:
用是可以用,芯片组一样的就可以不过网卡声卡 就用不一样,,你能改BIOS就OK了

网友:
跑马也不亮

网友B:
你是神人,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情况下把技嘉的BIOS往V星上整的?

网友:
人家都能报错内存了。就是来回循环。 技嘉本身的倒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神人,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情况下把技嘉的BIOS往V星上整的?

正好两个板子都是FM2而且用的是A8的cpu版型差不多一般大。 就换上试试看。结果一看,跑码了。 本身技嘉的连跑都不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神人,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情况下把技嘉的BIOS往V星上整的?

我曾经操作失误,写精英的BIOS,点错把ASUS的写进,除了网卡,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操作失误,写精英的BIOS,点错把ASUS的写进,除了网卡,其他一切正常

那它的IO什么的应该是一样的,只有网卡不一样

网友:
IO 供电 各种外设芯片。难道都一样?

网友:
V星少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  微信的BIOS跟技嘉搞上了?

有具体型号。你可以看看。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操作失误,写精英的BIOS,点错把ASUS的写进,除了网卡,其他一切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是华硕logo还是V星logo呢?

网友:
维修不好弄   还是要下点功夫

网友:
真是无解。

网友:
华硕,技嘉的BIOS的版本真的太多,有时真的烦

网友:
这是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哪里都不一样。除了桥差不多。IO网卡啥的都不一样

邪门了,蒙圈了

网友:
楼下直接去台湾官网下,我就是在那里下载的,可以用,解压后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下的不对

网友:
  没道理啊   技嘉官网的BIOS我还没试过不行的   =

网友:
这要好好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是碰巧遇到了万能的BIOS啊

网友:
下个论坛备份的bios试试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以前在修理家电时遇到过。比如海尔的电视与其它牌子的电视主板基本是一样的。各厂家也是在互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