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开机电流1.1A 不显维修

楼主(2016-10-07):
联想S300  版号:LA-8951p 故障:开机电流1.1不显
维修:拆机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PL902 电压没产生 。PL902是集显供电只有跑码以后才会出现。所以说机器现在还没跑码,不跑码原因很多先从简单的找起刷BIOS 。这主板有两个BIOS, 一般刷PCH 就行了  因为能触发 所以我只刷了一个U44   上电触发完美亮机
这里附上亮机BIOS    联想S300 EC、SB LA-8951P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坏的还真多。。。

网友:
我的不过内存呢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联想的很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  也让我们捡到钱了

网友:
BIOS越来越奇葩

网友:
现在的BIOS故障很多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坏的多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个记号备用吧

网友:
BIOS我发现越来越关键了

网友:
BIOS坏的太多了,没事就刷刷

网友:
联想的BIOS坏的多

网友:
看到标题估计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你刷了  你的集显供电是多少?  我这块0.82V,我看图纸好像是1.23v  。求告诉下你好了是多少V

网友:
s300跟s400主板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