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6L艰难维修通病 图纸是1420的

楼主(2016-10-07):
今天收到散客的一个老款戴尔PP26L先看看电流吧!开机之后电流在0.38-0.40A左右。果断是通病。以飞快的速度拆出来换了U4还是不行电流依旧没有变化。打开图纸一看U4的第四脚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第4脚相连U8C的第10脚没电压呀 果断找一个3.3V飞过去。
我就直接在U4的第5脚飞到了U8的第10脚(很多人会疑问为什么不飞到第四脚因为我我在取U4不小心把焊盘弄掉了本人比较懒所有就直接漆包线飞到了第10脚)心想应该没啥问题了。插上电开机一试还是一样。瞬间觉得没爱了。后面差到U8第4脚没有有电压,反而第5脚有电压。第6脚没电压。正常是应该是4脚和5脚都有3.3V电压第6脚电压才可以出来。由于后续太复杂所有我就直接在U8的第14脚飞到了第3脚。

果断开机上到0.90A了觉得搞定了接屏幕一看黑屏没显示。又是一顿查发现。背光开启信号和屏幕供电都没有3.3V。我就在屏接口附近Q1飞线将4 5 6脚直接连接一起在飞线给背光开启信号。背光开启信号相连一个电阻我就直接飞在了电阻上

最后经过了3小时的时间这个机器才完美亮机。本人小白接触没多久。希望大神勿喷啊。也希望我的这个帖子可以帮助到大家和各位老板啊!!!

网友A:
不错,跑线路,不容易

网友B:
有的时候可以少电压飞线,有的时候就估计不行吧。。

网友C:
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啊   太老了   技术方面说的确是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跑线路,不容易

确实很累还好费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可以少电压飞线,有的时候就估计不行吧。。

只要不是供电飞一般信号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啊   太老了   技术方面说的确是牛X

好多老机器都有人修。不知道啥心态

网友D:
楼主真是各种飞线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各种飞线啊,哈哈

我也觉得咋多点都快成蜘蛛网了

网友(2019-09-25):
有价格就好搞哦

网友(2021-04-23):
的确是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