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楼主(2016-10-07):
主板型号:华硕H61M-K
故障:无复位,无时钟!!
解决方法!
先上个全图:
以供电,时钟上,复位为时序
第一,,上电,,自动上电!!
测内在电压:1.5V

请各位,,大师看一下,那里问题!!是桥问题!BIOS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求助帖?维修经验贴?没看懂

网友:
后几个图,是测量的什么呀,,。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复位跟时钟吗?

网友:
换1.2v供电管

网友:
这1.2V供电管在那里啊? CPU不对,,CPU供电是1.1V正常!

网友:
查桥的时钟供电

网友:
要用到1155CPU假负载 上面有复位,时钟!1

网友:
好像短路了把@@@@@@@@@@@@@@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桥,查桥的条件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呢??干桥就好了是这意思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修好的主板吗?你的文章写得不清楚,让人看不明白哦。

网友:
没看到总线供电

网友:
发帖子还找个人给你拍照,待遇不错啊,不过,你发的帖子有问题,上面说的解决,到最后成了求助,你说的还挺容易,供电,时钟,复位,怎么不见你修出来呢,复位条件估计你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
看看CPU  供电的那个PG 信号 那个就是开启时钟的en

网友:
后面几张看不到表针对着什么位置,怎么看呦

网友:
这到底是维修贴  还是求助贴呢?

网友:
看了半天,真真搞不懂你是干嘛的?最后到底修好没有?还是没修出来发帖求助
说都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