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820-3023-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07):
还是一样,发帖先介绍
        本人93年,11年高中毕业后学的笔记本维修。  技术不好,以下说的要是不对或有其他漏洞望版主前辈们能见谅。学历不高,文采一般,小弟这就献丑啦

      前日,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11年13寸AIR,A1369 一台,现象  ,插供电器待机0.05 。不加电。没办法了,这种机器,在我们这边,都是先报基本价格,同意就修,不同意基本价的话就不接了。所以先报价300元。客户同意,ok  拆吧
     拆开后,先排除外设,再裸板试。现象一样,好吧,为了让一些新手能规范自己的修机流程我就说仔细点了,拆开主板第一步,先观察,这是一定要做的,因为苹果电脑没那么容易坏的所以,就和医生看病一样需要望闻问切,第一步那就是看主板。先大概扫描一遍,没发现问题那就一行一行的看,别嫌麻烦,其实很多机器问题都不大,相信任何一个维修的老师傅都有过这种修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才坏了一个小芯片小电容什么的吧?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没猜错的话是翻新的,所以我不得不看主板,主板被修过的地方挺多的,bios弄过  SMC弄过 桥弄过 6259被弄过。所以 看这板子头痛啊,行啦  确定板子没少件,量吧,这种情况,先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量后发现没异常,那行,插电量电压,3.42V有 3.3 V有。8.5V有。因为机器不触发,能直观量到的电压不多,所以打开图纸看时序。
因为本人修苹果不加电的有个习惯,先确认是否触发了,当然,这个待机肯定和开关那边没什么关系,那就只能想到SMC,我确定这个机器是否触发的根据是看板子是否有PM_RSMRST_L。本人截图编辑了一下,看图就好

量了,这个电压没出来,根据时序,这电压是由SMC发给南桥的
     但是继续搜索这个信号 ,发现是由一个组合场管芯片发出的,这下觉得不对劲啊,这信号应该是由SMC发出啊,后来根据这个U7930的工作条件来查,发现有一个信号没电压。看图。

      根据信号,查找发现还是由SMC发出,所以,直接怀疑是否SMC虚焊。就直接放BGA压了一遍!压完之后,涛声依旧啊!于是就继续查SMC工作条件,因为记起来的时候绿灯亮的,且主要供电都有阻值也正常所以呢,在公共电压这块不用管了,直接查影响待机不正常和不触发这块的原因就好!!后来经过测量,发现SMC到南桥之间没有回馈!
    没办法,重新报价吧!换SMC。加了一百块钱,大家都知道,苹果的SMC自带程序的,所以,必须要同一版号上的芯片,订料板吧,今天料板到了,在马总家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手工植球吧!植好后,上电,ok  加电了!

     装机测试,这下席巴了。娘的 无线天线头掉了,烦死了,这种翻新机真的是没有一个好东西!没办法 ,在报废的苹果上半部分剪了个头接上去,
!测机半小时后,打电话 客户拿机器,收钱啦
       还是那句话,修电脑呢,比较修身养性,最忌讳的是急躁不仔细。希望新手们能尽量的规范自己维修手法和流程。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维修事故!就这样吧 ,
小弟文采不好,总结的不咋地,希望大侠们版主们能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鼓励我们这些刚刚当上师傅没多久的新人们。结尾呢说一句,最近老修二修的电脑,被动手脚了的,甚至都还有桥拔下来不装上去,直接双面胶黏上去的机器,希望全国各地的同行们能高抬贵手一下,毕竟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过日子!没必要这样,客户不选你这边修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好吧,最后祝愿迅维越来越好  大家发财

补充内容 (2016-10-8 09:27):
上面一张图的电压标错了,正确的图片我修改好了,看评论

网友:
第一个沙发,自己坐了。多支持支持啊 ,没下载分啦

网友A:
受教了 楼主开诚布公 确实大学没多大用处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楼主牛逼。。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小白虽然没修过苹果,但也看懂了,加分

网友:
SMC到南桥之间没有回馈,我想知道回馈信号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楼主开诚布公 确实大学没多大用处

那也不是,大学文凭有肯定比没有好 对吧?

网友B:
时序思路不清晰
无RSMRST# 查U7930无供电
这个供电是3.3V_SUS
应该由桥发出的SLP_SUS# 开启。

图中,U7930,你标注左边的PP3V3_SUS_PWRCTL有电压,但右上角的PP3V3_SUS_PWRCTL无电压。这是啥意思。。。

网友:
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还是月饼老师牛啊,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思路不清晰
无RSMRST# 查U7930无供电
这个供电是3.3V_SUS

标记错了,图中第五脚的字和第六脚的字换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思路不清晰
无RSMRST# 查U7930无供电
这个供电是3.3V_SUS

我想说,老的苹果和新的还是有差异的,你说的那个电压是控制这个电压的  P5V_3V3_SUS_EN     。而PP3V3_SUS_PWRCTL是由pp3v3-sus-FET转来的,刚刚对着图纸看了一下,这个电压控制并非南桥发出。

网友:
电压标记修改后

网友:
还好吧,基本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牛逼

网友:
好久没有啃苹果了

网友:
同行收费也得300把  ,  普通客户500起 ,可能地方不一样把

网友:
只要是intel的机器,时序是一样的。。。月饼说的没错呀,归根结底此供电开启来自pch的slp_sus#...也不是新的老的机器不同,中间做了个中转就不认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老的苹果和新的还是有差异的,你说的那个电压是控制这个电压的  P5V_3V3_SUS_EN     。而PP3V3_S ...

从6系列后,桥增加SLP_SUS支持深度睡眠。桥发出slp_sus_l

再转成PP5V_3V3_SUS_EN

再控制Q7820导通产生PP3V3_SUS_FET

再变个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先PM_RSMRST_L是SMC发出的,但它,受控于u7930,PP3V3_SUS_PWRCTL是由pp3v3-sus-FET受控于Q7820(Q ...

rsmrst#是U7930检测到3.3V正常后发出的。与EC无关。6系列以上。
EC发出的是dsw_pwrgd

网友:
PP3V3_S5_PWRCTL不是3.3V的待机而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是U7930检测到3.3V正常后发出的。与EC无关。6系列以上。
EC发出的是dsw_pwrgd

谢谢饼哥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6系列后,桥增加SLP_SUS支持深度睡眠。桥发出slp_sus_l

再转成PP5V_3V3_SUS_EN

噢噢,,原来是这样,那问下饼哥,这张图中,不是应该由S极信号变成D极信号么?能麻烦你能帮我解析一下这个图中Q7822的工作原理么?这一块看不太懂,还有q7822导通后接那两个电阻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先PM_RSMRST_L是SMC发出的,但它,受控于u7930,PP3V3_SUS_PWRCTL是由pp3v3-sus-FET受控于Q7820(Q ...

受教了,也就是说,电压是3v 5V  芯片给,控制脚是由南桥发出的信号 是这个意思么?我看图纸的时候,就这里看不明白,q7288的工作原理有点弄不明白,还有那两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黄河止水连绵不绝。

网友:
修电脑是墨迹活啊

网友:
RSMRST不是 EC发出的,是由电压检查芯片检测VCCSUS3_3电压后转换出来的吧

网友:
A1466是这样的  A1369不是很肯定

网友:
到现在我还没有信心接修苹果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噢噢,,原来是这样,那问下饼哥,这张图中,不是应该由S极信号变成D极信号么?能麻烦你能帮我解析一下这 ...

P5V_3V3_SUS_EN为高。导通Q7822,R7820当下拉电阻,拉低Q7820的G极。Q7820导通,S流向D,产生3V3_sus_fet

P5V_3V3_SUS_EN为低。截止Q7822,3V3_S5_P3V3SUSFET通过R7822、R7820上拉Q7820的G极。Q7820截止,3V3_sus_fet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5V_3V3_SUS_EN为高。导通Q7822,R7820当下拉电阻,拉低Q7820的G极。Q7820导通,S流向D,产生3V3_sus_fet ...

噢噢 ,这样啊  。我去对着图纸看看 ,谢谢了哈

网友:
价格报的不高啊

网友:
总之不错,修好了都是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思路不清晰
无RSMRST# 查U7930无供电
这个供电是3.3V_SUS

看月饼老师这么一说   这贴我不用看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也不错 月饼老师一番指点让人看得更明白 顶顶顶

网友:
没分了啊 。哥哥们 加点咯

网友:
不错,新手就这么厉害!

网友(2016-11-23):
高手啊,我的现在有一台也是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