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无声音 ,

楼主(2016-10-07):
系统安装过了,外接有声音 ,声卡芯片换了还是不行,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的 功放芯片 声音芯片  声音小板 喇叭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会不会是EC里面的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呵呵

驱动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太笼统了吧。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的 功放芯片 声音芯片  声音小板 喇叭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会不会是EC里面的程序出问题了

你那个什么都换了跟ecbios没有关系 你换个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笼统了吧。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都能认到声卡了 这些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
声音看似很简单,其实也是有点复杂的,Y400功放经常坏,实在不行还是换个usb小板吧

网友:
查查供电什么的打打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什么都换了跟ecbios没有关系 你换个桥吧

已经解决了 把耳机的输入脚飞线到功放的输入脚  耳机的控制脚接地。

网友:
功放芯片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把耳机的输入脚飞线到功放的输入脚  耳机的控制脚接地。

不懂 是耳机的接口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