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68-V LX USB报错

楼主(2016-10-07):
开机提示no keyboard detected,P8Z68-V LX和LE点位通用不

网友:
这个设置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点位通用不通用,你还用问别人吧,你不是有板子吗,直接问板子就行了,,,

网友:
no keyboard detected
别外,这也不是USB报错呀,,,是没检到键盘

网友:
开机提示no keyboard detected 没检测到键盘

网友:
USB供电 先查查

网友:
你插个键盘上去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