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30p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6-10-07):
HP 2530p保护隔离不过, 小白不会修  请问可以直接吗 ??

网友:
肯定不可以,不能电池与电源切换了,后面有短路的坏,会烧一大片芯片

网友:
不会修,找人修也是个好的办法。

网友:
吉星高照有人建议如今依然有人竟然让

今夕、何夕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会缺少开机的信号  即使产生了  也会没有延迟 导致跟电池的电压短路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多查一下,充电部分

网友:
你得动下手,自己试

网友:
好,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接可以,但不要装电池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隔离电路问题还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直接连吧  就是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
还是测保护隔离吧

网友:
不过隔保查隔离管 查充电IC

网友:
保护隔离 基本上都是充电IC 周边 已经短路等引起的 我建议你放弃吧 要是没有一点基础 根本无法下手

网友:
不能直接哦,要看情况而定,查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