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6-10-07):
宏基V233H液晶 显示器,通电开机,指示灯会亮一下,黄灯,随后指示灯就灭了。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拆机,驱动板供电有3.3 和5V,高压板供电不是12V,测量为27.7V,各位师兄,这个是什么个情况。这个板子就是这样吗?
现在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呢?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A:
显示器没有检测到视频信号,,或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没有检测到视频信号,,或是程序有问题

感谢回复。指示灯灭了。不亮了。检测不到信号,指示灯也会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指示灯灭了。不亮了。检测不到信号,指示灯也会亮吧。

有的机器没有信号,一段时间就会指示灯也灭,
但你也可以查一查电源

网友:
应该查下电源板吧

网友:
先确定信号源没问题,然后再动手修理。

网友:
高压偏高了,换光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