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软件闪退或者打开浏览器也闪退

楼主(2016-10-07):
系统也换过了,硬盘也换个了内存也换过了键盘也拆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位兄弟晓得的指导一哈……

网友A:
系统也换了,会不会是别的盘有病毒 什么的呀

网友:
你用什么装软件的

网友:
你装什么样的软件,会不会是你装的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也换了,会不会是别的盘有病毒 什么的呀

硬盘都换新的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B:
刚刚装好的系统,打开浏览器就闪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装好的系统,打开浏览器就闪退

是不是硬盘里有病毒啊 杀一下毒试试吧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竟然是CPU有问题,第一次遇到换了就好了—————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竟然是CPU有问题,第一次遇到换了就好了—————无语啊

CPU有问题的太少了呀,还被你遇到 了

网友:
也算正常,CPU问题各种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