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4.7无触发,没跳变,没电流

楼主(2016-10-07):
在亲戚那收到一部小六,上电后测开机脚电压1.8V正常  PP VCCMAIN 也正常, 但是按开机脚没有反应,
继续是开机条件, 发现PP 3VO  这条电路短了, 测电容C1290 两边都对地了,  再测这条电路上其它电容  C1222 也是短的, 应该是这条电路上的某个元器件坏了,由于手上没有烧鸡电池,所以没办法上电烧鸡, 发个帖子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啥都不懂, 求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不会连可调电源都没有吧?

网友:
先搞个烧机试下   实际去排查下

网友:
可调电源小电压试试看

网友:
用可调烧到热就OKB了

网友:
估计你也没可调电源

网友:
连接可调电源烧一下机就可以啦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今天上可调电源C1222上电烧鸡, 整个A8CPU发烫, 确定A8坏了,  虽然没修好,但是都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今天上可调电源C1222上电烧鸡, 整个A8CPU发烫, 确定A8坏了,  虽然没修好,但是都是经验

你确定是它坏了吗?? 还是大电流烧挂的

网友:
修苹果好高大上的事啊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学习

网友:
话说,你不是【迅维】学员吗??

网友:
谁告诉你烧机一定要电池的?维修电源从低电压开始调,电流升高时且电源不保护就行了,记得先熏上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