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ALC269,但是却不通用?你遇见过没有?

楼主(2016-10-07):
一台东芝L850D,AMD芯片组,声卡无声,可以认到声卡驱动,内外接无声,在换了好几个芯片后,故障一样,宣告暂时放弃,放在一边。。。
又来了一台东芝L850,intel的,原故障是BIOS有密码,刷完后OK了,因为上面那台L850D认为是芯片或者桥故障,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把L850的声卡芯片换过去了,然后OK了,因为这台L850不急,所以就把L850D先装机返回去了,想着也就是芯片的问题,就定芯片去了,今天芯片到了,换上去傻眼了,内外接无声,把定的几个芯片都换上去了,还是不行,我在换芯片的时候有稍微注意到,虽然第一排的字都是ALC269,但是第二排不同,原机的是B开头,定回来的都是C或者其他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是芯片的问题了,但是原芯片已经装回去了。。。没有芯片对比购买了,现在求有在修L850或者L850D的朋友拍张声卡型号的高清照上来,主要是ALC269下面的那一排,在图纸上芯片写的是REA_ALC269Q_VB6_CGT_QFN_48P
最后总结一下,同样的芯片,不一定通用,还需要注意第二排的数字!

网友A:
没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第一个图,芯片型号是

网友B:
感觉这个有点坑,你可以找到两个板子的图纸对比下声卡外围的电路到底那些地方不同,兴许能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有什么区别,。。。

但是的确是不通用,换上去就是没声音,原来那个换上这台l850的声卡立马就有声音了,要么是某宝太坑,连续n多个芯片都是坏的,但是可能性不大,以前也没碰到过坏这么多的,不过我在百度文库里怎么没找到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有点坑,你可以找到两个板子的图纸对比下声卡外围的电路到底那些地方不同,兴许能有发现。

外围电路。。没理由,的确是换上去就有声音,主要是现在板子返回去了,不然直接对比买就方便多了。。所以想看看哪位在修l850的帮忙看看第二排的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