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PM3-RL不跑码

楼主(2016-10-07):
检测:内存(DDR2)1.92v、cpu (x2 240)1.14v、桥 1.5v、1.2v、PCI复位 3.3v、时钟 1.67v、32晶振 1.24v、1.31v。
来时能亮机,网卡被雷击,换RTL8201CL、换隔离、去ESD后网络正常了。客户原声卡是坏的,插了张独立声卡,没有声音。进BIOS屏蔽原声卡后,系统能识别,但死活装不了驱动。取出主板,把板载ALC662焊下来,唉,能触发,不跑码了。找了颗正常能用的ALC662换上还是不跑码;又把原坏的声卡换上,还是不跑码。
把网卡修好后,反复试机都正常,持续上网1个多小时,除没有声音外其它都正常,为何拆了声卡就不跑码了?
我一般维修都同步摄像(防止与客户不必要的纠纷),回放看了没有错误操作。就用“风枪”把声卡芯片取下来,而且焊盘完整,也没有掉其它小件。
虽然与客户勾通换板,但我百思不解,这是怎么了?
现在主板客户送给我“拆件”。板子看着成色还好。

图上声卡芯片焊脚看似连锡,实际上焊得还行。照的时候受光折射影响。新发现:测PCI-E的A13脚0.11v、A14脚0.84v。这作何解释?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想不通,拆声卡会把桥背面的电感(FB3)烧了,电感是白色的,发现时成黑色了,换后所有都正常了。

网友:
呵呵,我也试过,挺烦的

网友A:
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我也怀疑过桥。但想不通,换网卡后都好的,为何拆了声卡就出问题了。照理,把声卡还原后应该跑码,又没有动其它。

网友:
应该是碰到声卡周围小元件了,是不是吹丢了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电容吹坏了  要不就晶振啊    没有什么 啊

网友:
网卡坏了 换网卡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烦,拆掉声卡一般不会影响跑码呀。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是跑C4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块是跑C4 不过内存  愁死  也是网卡坏了 还没换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块是跑C4 不过内存  愁死  也是网卡坏了 还没换好的

你测试全板供电正常吗?C4代码无意义。但你重点查内存。或者刷BIOS。细心看看有无断线、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