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B75 D3V 不触发 求解

楼主(2016-10-07):
主板是 GA B75 D3V 现在不触发
开机触电1.9V-2.8V循环跳
测试出来3VDUAL 与GND才 11Ω 这个算短路么?  1084 拆掉之后触点第3脚有5V  ,装上1084  2脚输出不稳定 1.9-2.8V之间循环跳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是哪个原件有问题,换过1084 没用         短接电源绿色线 强制开机  1084温度狂飙

补充内容 (2016-10-8 22:18):
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拆了若干小电容小电阻,最后拆到去网卡那边的贴片电容有短路情况,赶紧旧机拆同样大小的电容按上,通电瞬间惊喜,主板有触发了,3.3VDUAL也有输出了,开心没两秒,电源掉电了,再开机主板保护了==

网友A:
3VSB 那一边,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慢慢查吧。

网友:
11欧有点低哟  这个有图纸应该不难的  下点功夫慢慢来

网友:
摸网卡,摸南桥,有一个挂的

网友B:
拆三级管啊  有什么好修的 嘛

网友:
拆网卡  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三级管啊  有什么好修的 嘛

大神 还请问问 从哪边的三极管拆起 查的会快一点,好多都说网卡 或者南桥,您觉得网卡和南桥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VSB 那一边,可能有短路的

是不是图纸上那个 Q100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找了半天没找到板子上Q100在哪里

网友D:
1084到底是哪个

网友E:
这种秒杀的问题,烧🐔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秒杀的问题,烧🐔大法

烧&#128020    大哥这个是什么意思,(⊙o⊙)…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秒杀的问题,烧🐔大法

什么是    烧&#128020   可以简单粗暴点么,看不懂的说

网友:
什么是   烧&#128020    能不能简单粗暴点  这个让人很是纠结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秒杀的问题,烧🐔大法

我懂了 烧机大法,  在没有完全短路的情况下,强行拉低绿色线,看哪个元件温度高 基本可以确认它是否短路,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
看图感觉桥或网卡短路多,既然3VDUAL才11OHM,就顺线路查下去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网卡呗其他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84到底是哪个

应该是108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图纸上那个 Q100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找了半天没找到板子上Q100在哪里

Q100的可能性不大,先看网卡 南桥再看那些小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