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烧CPU供电上管 换后不出CPU 怎么修?换过U一样!

楼主(2016-10-07):
联想 V470 接机时 待机0.25, 上电 0.6 不显。拆机发现CPU供电一上管铁壳烧黑。量发现 19V对地126欧。拆了上管 量还是一样126欧,后拆了AL2 字样的8脚IC 后 阻值恢复正常。网上查,好多人说 这个管烧了 基本上U也挂了。。于是我也不敢乱上电了,先换上是管铁壳和那个8脚IC  换上 。依旧。。。CPU挂了??好不容易找了个U来试。。。也一样。。。。。

现在是 待机0.02  触发后0.4左右 无CPU电。。
查主IC 6261 9脚开机EN 有3.3V 供电10脚VCC有5V  其他的不懂怎么查了。。
主IC 现在也换了,,也一样不出CPU电压!!!!

补充内容 (2016-10-12 12:22):
修 得了。。。。感谢大家。。。是我的问题!!!也是网上买的8脚IC问题。,型号不对。。。。发一排5个装的,居然第一个的AJC, 其他4个是ALJ 。。。。。。。。。感谢大家了!!

网友:
下管可能 也挂了。

网友:
把铁壳前端的8脚小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那个小芝麻8脚驱动IC换了 没有 啊 这个很容易坏哦

网友:
你这个要把上下管 8脚小IC一起换了。

网友:
可以打下波形来判断啊,非常方便

网友:
6216管理芯片和小8脚给换了,输出波形不对,缕烧上官

网友:
上下管和小八脚一起换

网友:
没有换号吧

网友:
把那八角的驱动管一起换了

网友:
8脚的驱动管也换一个

网友:
看看上管G极是否断线悬空。

网友:
烧的这一组上下管,小八脚。及主ic都换了!!依旧!

网友A:
上下管和8脚小芯片一齐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和8脚小芯片一齐换。

烧的这一组上下管,小八脚。及主ic都换了!!依旧!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一套

网友:
多点怀疑自己,看看哪里没有焊接好

网友:
上管前面有个很小的芯片,换了

网友:
不是吧,这么难修

网友:
驱动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上下管和驱动IC一起换

网友:
修这个板子都是冒着风险的 运气好还能捡着 搞不好连CPU也得换掉 之前修过一个把CPU集显都给烧了的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还有短路,,这机待机正常为001,看看5911还有没有坏的,铁壳还有没有微热的,,如果有热的把它换了,连在一起的5911也换了

网友:
这铁壳的管子不好焊 而且 有时候一坏 坏好几个

网友:
主要是CPU供电这块出的问题

网友:
8脚的驱动芯片也要换掉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换一组的,U有可能坏,也有可能好。
是换一组啦 U也换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换一组的,U有可能坏,也有可能好。
是换一组啦 U也换过!

网友:
别的就不说了 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电感的对地值是450多点 就会出来CPU供电
CPU供电电感对地 11欧 上U时 测的
详情

网友:
恐怕没有换好MOS管或者小8角芯片,焊不好就会烧MOS管,一定要焊好

网友:
这个机子很好修吧,,我修了好多台了,,你给上下铁壳子的MOS管换了,还有一个5911换了,在看看CPU,基本上可以搞好了。。我估计你换的那5911没有换好,在换一个试试。。。
5911 我换了两个了。
详情

网友:
看看0欧个2.2的电阻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呢
这些简单的 已经量过了
详情

网友:
你看管子焊好没

网友:
铁壳管不好换

网友:
乌龟壳 确定换好了吗?

网友:
查查自举升压 反馈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