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图纸或者数据手册,里面用了RTD2136R芯片的,EDP转LVDS信号

楼主(2016-10-07):
华硕X551MA,屏接口旁边是RTD2136R,现在现在芯片的焊盘掉了,点位图也找不到它连接到的元器件,但肯定是有连到东西的,现在求一张图纸里面有包括这个芯片就好,屏接口是要40针的,我自己找到一个联想c560一体机的,屏接口不同。。。或者求此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A:
刚找到的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找到的一张图,。。

这是RTD2316S的。。。而且最好是图纸就好,毕竟一条线也不确定是去的哪里,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