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lvds理论忙点求解惑

楼主(2016-10-07):
19宽屏是双八接口,可以用双六屏线吗?亦即想知道lvds是否与pcie(x16插槽可以用x1设备)一样向下兼容?
另附问通用驱动板只支持1440*900的双六跳线,没有双八跳线,是不是此驱动版不可用?

网友A:
看来 老弟接触液晶不是很长啊     你首先 要查的是  屏规格书  查好了  就看你用什么方案点屏   乐华 还是朗朗  还是6820 红星   还是其它什么方案   找到方案了  把屏规格写进就好了   差分信号  屏电压 不要搞错 就OK;了

网友:
上面的师傅讲的已经汗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 老弟接触液晶不是很长啊     你首先 要查的是  屏规格书  查好了  就看你用什么方案点屏   乐华 还是 ...

意思通用驱动板匹配屏规格就可以了?
原装驱动板可以刷通用程序不?
还一个疑惑:我这边一个屏是双八19寸的,通用板1440*900只有双六和单8程序,需要刷双八的程序才可以,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通用驱动板匹配屏规格就可以了?
原装驱动板可以刷通用程序不?
还一个疑惑:我这边一个屏是双八19 ...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识  要是在实地最少200个俯卧撑了   原装的 刷不了 通用  即便刷了 也是不显示的  你要搞明白 是什么方案   什么方案 就刷什么程序  明白不  屏线不能乱用  乱用也是不显示的  要不就花屏 用什么屏线 就查看 屏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识  要是在实地最少200个俯卧撑了   原装的 刷不了 通用  即便刷了 也是不显示的   ...

嗯嗯,谢谢细心讲解,我这两百看来免了,刚查看了一下,用通用板改成了,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