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6-10-07):
板号:LA-5751P
故障:触发不亮,不掉电,触发后电流显示1.1跳到1.14慢慢的增加到1.2几,插不插内存一样。

     此机为进水机,经检查故障为b+有断线。ec坏,5v转+5vs坏,此故障已修复。修好后开机出现logo。几次开机都正常,,以为可以交差了,装机,上电池,没插电源单用电池开机再试,悲剧出现了,不亮了,故障就像上面描述的一样。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把隔离管换了 ,没有   不好就刷个BIOS

网友B:
进水的机子哪里进水重点检查哪里,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重点查查进水的地方还有BIOS方面,

网友C:
这机子就不进水 ec也坏的多 我修了几台都是不跑码  换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就不进水 ec也坏的多 我修了几台都是不跑码  换ec就好了

新换的ec,就用电池启动了一下,难道是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子哪里进水重点检查哪里,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重点查查进水的地方还有BIOS方面,

进水部位没问题,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隔离管换了 ,没有   不好就刷个BIOS

没查到隔离管,BIOS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