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不充电曲则维修

楼主(2016-10-07):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台dell的不充电叫帮接看下,客户说自己在淘宝买了新电池换上去还是不充电,接过机子,插可调电源的确不充电,心想有些DELL机子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测了下客户适配器有19.5v的电压正常,那应该是主板那边的问题了,迅速才开主板打开图纸量了下ISL88731充电芯片条件22脚19.5v,2脚ACIN 3V,13脚ACOK  3V,   9脚SDA 3.2 V,  10脚SCL 3.2V   3脚VREF 2点几 幅,条件基本正常,手里刚好有心片果断换上去涛声依旧,看来运气不好,去查了一下电池接口打下阻值都正常啊,没有断线,电压也基本正常, 以前修到过BIOS会影响充电的,这次会不会也是BIOS的问题呢,立刻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完,还是一样,量了一下EC那边阻值也正常啊 难道是EC坏了,手头没有这个EC啊,客户又等着今天要,不管了先放一边抽支烟冷静一下,心想会不会客户的适配器也是坏的呢,店里没有DELL原装的适配器就去隔壁借了个回来,抱着一点希望也不要放弃,没想到还真的能正常充电了,郁闷,真心搞不懂

网友:
这个你都 不知道   跟联想一样啊   电池批次不一样啊   电池好的  主板的  就是不充电啊

网友:
就是电源坏了还是主板也有问题!

网友:
DELL的主板有的比较操蛋

网友:
就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奇葩,主要是你转接不行

网友:
这种能收到费用吗

网友:
应该多少有钱收吧!

网友A:
惠普戴尔都一样不好搞 充电

网友:
DELL的机器  你放的是华硕的图片.

网友:
戴尔和惠普一样电源适配器会引起不充电的

网友:
楼主太屌了 ,如此问题都被楼主发现 了。原来不充电要多换几个适配器看下

网友:
先用原装的看看 再拆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戴尔都一样不好搞 充电

账号是你QQ么,我想加你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越来越复杂越麻烦了。赚不多钱。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收到钱了没有

网友:
我一般是进BIOS里面看下BIOS有无正确识别到电源的功率去看是不是充电器不对引起不充电,不过对有些DELL机器不适用。

网友:
做维修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