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e待机0.022 不触发

楼主(2016-10-07):
华硕s200e 待机0.022不触发 拆机,无进水掉件。先bios放电,插上稳压电源,发现自动开机,断电后,再插上电源还能开机,按上bios电池就不触发了。
平常又个习惯,记住一些机器待机及上电电流,这个机器待机是无电流的,待机0.022肯定是哪里漏电了,参与触发的有ec ,桥, 程序。待机偏高,先查ec
查和ec相连的电容 ,发现给ec供电只有2v多,找个ec换上,插电,电流跳变一下又回到0.000,看来正常了。按开机键,上电亮机。

网友:
这种是待机偏高的吧

网友:
。。。有图纸什么的 看起来比较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