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科显示器维修 无技术含量 我自己都心虚了

楼主(2016-10-07):
我真的心虚了,因为我是一个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在这高手云集的迅维大家庭里,我真是关公门前玩大刀的

我没有怎么接触过电子电路,
只看了个刘坚强的老师的自学电源,还是三个月才看了70集,

因为刘老师的课程虽然精彩,但我一学习就困
经常一集看不完就要睡着了
发了两个最基本的小故障,还是运气好才修好的,
因为坏的是最容易检查的部分,
受到大家的鼓励时我真的好心虚啊,自己的水平自己知道啊,我是一个真正的初学者
但又很鼓舞,希望自己能早点多学会点知识,
争取从东郭先生 变成南郭先生
-------------------------------------------------------------------------------------------
从迅维网店里购买的工具和书籍还在路上
相信只要坚持努力的学习,总会有一技之长的

再次感谢迅维网提供的学习交流平台,如果有时间真希望能去实地学习一番
现在先看书,打好基础
-------------------------------------------------------------------------------------------------------------
今天的主角是一台冠科显示器
故障现象:通上电后,只能出现LOGO就黑屏了,不停的出现LOGO
分析:这台显示器年数已久,应该是电容鼓包拉低输出电压,驱动板无法正常工作。
报价:50元。
客户同意,但是要马上修好,急着拿走。
额,好紧张啊,万一不是电容的事咳,就麻烦了,
但话都说出口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所以这次没怎么拍效果很好的照片,因为客户在场呢,不方便 做工作 以外的事情 。
--------------------------------------------------
拿起撬棒,一阵拆,打开了机器,
这个机器后部一个螺丝也没有,拆掉前面的面框,就可以看到固定屏的螺丝,
电源板和驱动板就在屏的后面
看到电源板上鼓包的电容,我感觉心里踏实了一些

拆掉三个鼓包的电容,更换上新的电容后,通电测试,正常显示了。

---------------------------------------------------------
咳,用论坛网友的话说,我又拣钱了,囧
---------------------------------------------------------
附上一张驱动板的照片,真小啊

补充内容 (2016-10-11 10:34):
关于电容鼓包的最新理解:不论在DLC滤波电路还是CLC滤波电路中,整流管关闭的时间里,后续输出的电流是由电容,电感来共同提供。容量的减小造成了电流的减小,放电时间的减小,就像是PWM脉冲中占空比减小了

补充内容 (2016-10-11 10:37):
在整流管导通时,电流波形正常,关闭时,波形放电时间减少。在万用表上的表现,应该为电压下降。

网友A:
换电容真安逸 有简单就拆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不是勇士吗  怎么是冠捷呢   50 你都对不起你那些个工具和设备  我这里 19最少80客户  同行 40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勇士吗  怎么是冠捷呢   50 你都对不起你那些个工具和设备  我这里 19最少80客户  同行 40到50

你在哪儿这么好做啊,我在同行那儿,这样换向个电容只收我十元钱

网友C:
楼主蛮支持迅维的吗全部买迅维

网友:
楼主很能写,前途无量....

网友:
同行换电容10元钱?也太低了吧 最低50-60基本价格 客户100-120元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蛮支持迅维的吗全部买迅维

应该的啊,很感谢迅维,小小的支持一下

网友D:
偶也正在学习,不过还没挣到钱,先给自己修了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真安逸 有简单就拆下就可以了

我修的第一台显示器也是5伏电压的电容有问题,换过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E:
刚刚我测量了一下鼓包的电容,发现这种电容虽然容量变小了,但是阻值还是无穷大的,那上面说的拉低,这个词就不对了。
这种大容量的电容,除了滤波作用,还有储能作用。
这种可能是储存的电流减小了太多,造成了负载能力下降,
从而导致的电压偏低。

--------------------------------
电压会不会低,也没有办法测量了,客户已经拿走了
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也正在学习,不过还没挣到钱,先给自己修了两台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焊盘炸飞那个,我没有补上焊盘,飞线了,一会上照片让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勇士吗  怎么是冠捷呢   50 你都对不起你那些个工具和设备  我这里 19最少80客户  同行 40到50

按这 换个驱动板 也是50呢

网友F:
修显示器100起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我测量了一下鼓包的电容,发现这种电容虽然容量变小了,但是阻值还是无穷大的,那上面说的拉低,这个词 ...

不是低,不不稳了,没有电容的滤波成了高频脉冲直流电了,频率超出的万用表的范围当然测量就不准了,也可能比实际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修显示器100起步啊!

是啊,觉得应该就得高点,会修主机的人很多(主要是做系统,换配件),但会修显示器的人并不多。并且显示器是比较难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觉得应该就得高点,会修主机的人很多(主要是做系统,换配件),但会修显示器的人并不多。并且显示 ...

唉,努力 加油学习吧,
显示器感觉难拆是我们拆的太少了
常去的一个同行,显示器到手一般就两三分钟就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努力 加油学习吧,
显示器感觉难拆是我们拆的太少了
常去的一个同行,显示器到手一般就两三分钟就 ...

是的,会家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我测量了一下鼓包的电容,发现这种电容虽然容量变小了,但是阻值还是无穷大的,那上面说的拉低,这个词 ...

电容鼓包,会导致电容液挥发,挥发后电容相当于断路,正常的电容如1000uf的检测,万用表随便接表应该动一下,持续这样一会,然后表笔反过来接,
数字万用表会显示负数好几百逐渐向正数接近,然后变成正数逐渐变大,阻值不小于500KΩ,即正常,
指针万用表会向右顶死等几秒后指针会回落到近似无穷大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勇士吗  怎么是冠捷呢   50 你都对不起你那些个工具和设备  我这里 19最少80客户  同行 40到50

你这句话太精辟了 不过我这边的全是 虽然我不修显示器 别的同行全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