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4,7

楼主(2016-10-07):
苹果6代4.7的机器触摸有时候很好用有时候乱跑失灵。排除屏幕问题。有时候解锁后还黑屏 。再次关屏开屏又好 、高手指点下
黑屏

网友:
手机不好搞啊

网友:
小六大多触摸出问题,既然你排除屏的问题,刷下看

网友:
我遇到过,手机屏幕自动左翻,又弹回来

网友:
换屏幕总成吧

网友:
主板板层断线 就是上屏线固定盖上断的

网友:
主板问题好像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