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5439 键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08):
机型:戴尔insprion  14-5439
故障:客户描述之前进过水,后来键盘Q按键和E按键失灵
直接定了新键盘换上,故障一样。拆板,主板无进水痕迹,键盘接口完美,测键盘接口各个电容对地阻值,发现C380无穷大,对应数据线直到EC,无断线。
插上原键盘,按住Q按键,测C380的对地阻值,阻值有,按住E按键,阻值有变化,自此,判断原键盘好,EC坏。更换EC后OK

网友:
我的天那,我手上有到华硕,有几个按键不能正常用,键盘换了几个了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现在。

网友:
者也能修呀

网友:
键盘问题,排除顺序,先看是不是进水,有没有腐蚀接口部分,然后考虑键盘,再到EC

网友:
楼主厉害,判断问题牛

网友:
思路清晰 !!!

网友(2024-04-25):
楼主厉害,判断问题

网友:
和我情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