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15秒关机!!我不想骗你!

楼主(2016-10-08):
这个是通病了。。但我这个不是电阻的问题。是472的USB PWR有个供电怀疑是断线了或是虚,,电压偏低。。
本来想跑线,到了PCI槽底下看不到了,,没办法!
想了一招:断开这条线路,把472的两个脚连上,,因为四个排阻是4个USB的供电检测都一样的,那就让板子检测别的脚的电压吧。。
此板修复
主板啊,我真的不想骗你,只是你的弯弯绕太多了,小弟我理不清啊。。

网友:
绝对秒杀啊 !!!绝对秒杀!!钱就是这么挣得!!!

网友:
楼主要靠维修找到这个故障66666

网友:
5V断线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嗯,这边472电阻到USB 5V上拉  断线是通病 楼主的方法可行

网友:
省得跑线这也是一招

网友:
有个华硕A55也是这个故障,断线

网友:
思路别出一格啊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USBOC爱出问题

网友:
5V   断线了!

网友:
修好就行了 过程咱们不纠结

网友:
我基本也是这样搞

网友:
这样搞最快了,不过能看到这步,其实搞好也不是难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