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实记!

楼主(2016-10-08):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实记!

  【机器型号】:iPhone5

  【故障现象】:触摸不能用

  【维修过程】:

  拿到故障机后开机测试,故障现象与客户说的一致。拆机换屏,故障依旧,说明不是屏的问题,故障在主板上。

图1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

  首先在触摸显示座上打值,没有发现异常。

图2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

  接着测量PP1V8_GRAPE、PP5V1_GRAPE_VDDH、PP5V7_GRAPE_AVDDH、-5V7_SAGE_AVDDN这几路供电都正常。

图3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

  电压都正常了,直接把触摸芯片更换了。

图4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

  换完以后,再装机测试。触摸可以使用了,看来是黑触摸内部不良引起的,打电话测试界面。

图5 iPhone5无触摸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修手机一般就是接口打阻值,测电压,换芯片,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一般就是接口打阻值,测电压,换芯片,查信号

修手机比修本子简单多了  没有些别的复杂信号  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就换

网友:
感觉修手机比修本简单多了

网友:
手工难呀!

网友:
就是手工,很重要,,,,

网友:
修手机大多时候就是换换换

网友:
版主的帖子,我每个都看,技术太精湛了

网友:
手工确实很重要

网友:
手机维修就是打值,测电压,换芯片,手工最重要

网友:
手工确实很重要...xuexile

网友:
手工焊接好,才是真的修苹果手机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收获很多啊

网友:
  请教一下, 你这个电压是要把屏扣上才测的到吗

网友:
修手机手工太重要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一步一步有理有据。喜欢。

网友(2016-11-07):
干净利落一换就好 心情好!

网友:
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快修店里的大师就是厉害,亲眼见识过!

网友:
如何判断是黑触摸 还是白触摸呢

网友:
没有走弯路,很好

网友:
手机焊接不好搞啊换个芯片有时候,哎反而出其他问题了

网友:
又是秒杀,能不能速度慢一点 这节奏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
最喜欢一颗料搞定的

网友:
一般都是大触摸的问题,大触摸控制的触摸线路比小触摸多,也相对容易损坏。

网友:
又一位苹果哥诞生了

网友:
修手机焊工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