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们,关于一硬启动后的时序

楼主(2016-10-08):
如题   老司机们,关于一硬启动后的时序    除了一些通病外,有好多不跑码的修不出来。  硬启动后应该怎么下手修,请老司机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图纸上会有一页是时序,按时序依次查,可以论坛上找下,有专门的时序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纸上会有一页是时序,按时序依次查,可以论坛上找下,有专门的时序集合,

那是,硬启动是时序

网友:
你说要软启动吗

网友:
既然硬了,后时序肯定是要逐渐整软,到最后就软下去了。

网友:
没有老司机说一下吗》?

网友:
不跑码的维修分析相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