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230i的3v5v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后才有的

楼主(2016-10-08):
请问x230i的3v5v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查待机芯片3/5v的开关信号看是从哪里来的,受控于谁,控制的信号是开机前有还是开机后才有

网友:
不太清楚上张图纸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X230I   插上电源待机001   可能是有待机   我的本子摔过,保护了  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我没量35v,只是感觉。你的现在什么情况啊

网友:
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PWM 3v5v 具体以实际为准

网友:
触发后有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是这个机器

网友(2016-11-07):
插上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