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2.0 不触发待机0.09

楼主(2016-10-08):
    待机偏高, 打了阻值正常 ,待机有3.3  看了一个类似的帖子,待机一样, 他测试充电芯片 的ACOK 信号是0.6    我的这个信号是1.3V  EC的120脚 无电压 , 我想问 用可调电源是 这个信号是 高还是低

网友:
现在检测用表笔碰一下 EC128脚 待机就掉到0.3 正常触发.   拔掉电源重新插故障又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