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at电源 供大家欣赏

楼主(2016-10-08):
第一次没注意的时候 被电了一下 大家要注意安全

AT电源通电就自动运行了

这款采用的是ka7500b 与lm339

开关就是LN火线 接通到主板

post_deleted

网友A:
怎么被电的 要时刻小心啊

网友B:
电容存电  被电正常啊 修前先测下电压   有电就放电

网友:
AT电源现在基本看不到了吧

网友:
古董级的电源,只能收藏了........

网友:
  阁楼里还有台AT机的机箱在吃灰,当然包括这种自激启动后能自举供电给PWM芯片的电源,它这个是市电交流入口的开关(这个开关上是高压220V交流电,这个当然要电到人),并不接到主板上,到主板上的都是低压直流电,而且肯定是隔离安全的,它一开启,主板就得电了,和后来升级成的ATX相比就少了一个待机时给主板供5V电的辅助电源(当然它常常设计成同时也给PWM主控KA7500供电,就不需要主电源中设计自举供电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鬼子用的电源。估计是侵华战争时留下的,能值很多钱。拆了实在太可惜了?怎么被电着了?是电容忘了放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存电  被电正常啊 修前先测下电压   有电就放电

楼主估计是以为开关是低压的,没想到是220伏的。结果被咬着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被电的 要时刻小心啊

是的,修一个不熟悉的电源测量之前一定要弄清电源的结构,分清高压和低压部分,输出最高电压等。有的电源的非隔离试的,如节能灯里的振流器,还有一些自耦变压器等,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弄一个隔离变压器,这相对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修一个不熟悉的电源测量之前一定要弄清电源的结构,分清高压和低压部分,输出最高电压等。有的电源 ...

是的 得时刻小心啊

网友:
这破电源还欣赏呀,,,AT电源就是少了待机部分的ATX,直接用开关开机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怎样,我现在就有二、三个被拆成料板的AT电源板,用料都可以,没这块板这么省

网友:
对,虽然是鬼子的东西,但用料好差

网友:
这古董吗,看了对维修有啥作用?

网友:
感觉没什么不一样的 根普通电源

网友:
一般这样的高压板我会细心的修,因为电的太痛了

网友:
收藏吧!别拆了。

网友: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网友:
修电源的话一般都先看电源的价值,不超过100的很少修。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图,如果是刚通过电的电源撤开放电是第一步,如果是放了很久的电脑撤开就没必要放电了

网友:
自学成才,让我很汗颜啊

网友:
这电源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