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进液上电无触发求图

楼主(2016-10-08):
今修一个华硕X55VD本本,上电0.001不触发,拆机吓坏宝宝!OMG.........进液长霉了零件洗完发现很多霉了,如图,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真心不知道如何下手 。待机3V5V正常,查看EC (IT8500E)复位 PWBUT 都正常,求图!

网友A:
先清洗主板再说,估计会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主板再说,估计会掉件

现在就是清洗完了没有触发,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B:
这水进的有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水进的有段时间了。

是的,听说坏很久,

网友:
估计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霉时间长了断线情况多啊,没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C:
这种桥不会坏吗,不会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桥不会坏吗,不会断线吗?

霉点时间长了估计断线多啊

网友:
就这样好了吗是吗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是很好找,而且还得有点位图对着修

网友:
兄弟自求多福吧对着点位图慢慢补应该有希望。。。。。。

网友:
华硕的 难 少之又少

网友:
X55VD没点位?【迅维】一大把吧,应该不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