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led42h130有声音没有图像

楼主(2016-10-08):
电视放了几个月后就变成开机有声音,背光灯不亮,灯管输入v1p  v1n  v2p v2n  应该是多少伏电压正常啊!哪位大师修过这个机器,请赐教一下

网友:
高压或灯管有问题了,,,高压没有工作或保护了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led 坏了,灯管亮的时候v1p 电压254v   v1n电压80v, v2p 电压80v,v2n94v ,灯管不亮的时候,v1p250v 左右,v1n没有电压,v2p 没有电压,v2n 145v 我测量的结果,只共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