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失败的维修经历,海信液晶 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10-08):
首先要感慨的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我拆解常见的ATX电源比较多一些,
就我所遇到的ATX电源来说,拨掉电源后,一般一分钟时大电容里的电流就通过安全电阻放完了。
所以这个经验就造成了下面的一系列的灾难事故
上主角图片

海信液晶电视  型号: TLM26E01
电源板号: RSAG7.820.1977/ROH

故障现象 :
       通电开机后,右下角蓝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三无(无图像,无声音,无背光)
这是自己家亲戚的一台电视,去其他地方询问了一下,要价800.
所以扔到我这儿来了。
(插句题外话,现在32的液晶新的也不过1000元左右,这26的维修一下要八百,从哪来的勇气??)

--------------------------------------------
咳,既然扔到我这儿来了,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就当拆开看看电路吧。

拆开电视后盖,就看到了电源板和驱动板,
对于液晶电视的工作流程我不大懂,
但我想辅助电源提供电流给驱动板,等PS-ON信号持续拉低输出12V工作电源,这个流程也应该是差不多的

通上电源后,简单的量了一下输出电压后,
大事就来了。

拨下电源10几分钟后,我动手量MOS管时,啪一声,火花都出来了,我当场就懵逼了

我去,有没有搞错,拨了电十几分钟大电容里还有这么高的电,
这电路明明设计了3个270K的电阻做安全电阻的啊~~~~~

于是我又做了另一件错事,我插上电源了,然后又啪的一声~~几个贴片电阴,一个帖片二极管,BO2269,和一个大电阻,全都挂了。。。。

-----------------------------------------------

上网购买了损坏的几个配件后,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飞线

。。。。。。渣一样的焊工,
而且我也没有专用的飞线,就用了几个剪下来的焊条

贴片电阻,我在购买时,把每一个贴片的详细阻值都告诉了商家
但商家发来的阻值不是我要的阻值。
只好自己从料板上找,没有找到一样的,只找了几个相近的阻值。

心中已经有预感要失败,因为这几个电阻和MOS管,OB2269 相连,
我感觉阻值在这样的电路中,精确度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什么也没有,只好也焊上去试试

----------------------------------------------
飞好线,取下保险丝,接上灯泡,通上电
灯泡亮了一下马上就灭了,
说明后级无短路,是好的。

然后我又开始犯了第三个错误
我取下了灯泡,换上了保险丝,然后接上了驱动板。

液晶还是老现象 ,蓝灯一亮一闪的,还是三无。
这时,我听到很轻微的啪啪声

赶紧拨下电,对大电容放电后一量MOS管,又击穿了

唉,放弃了,现在会的知识还太少,一味的蛮干是解决不问题的
从网上订了一块电源板,
这一块拆下来放好,等我学会再再来收拾你!!

-------------------------------------------------------------------------------------
发上这次失败的经历,希望新手们能从中吸取教训
学理论时不要因为枯燥就不上心,只有理论学好了,才能少走弯路。新手手上没什么原件,关键的一些电路中,电阻不能乱用。
还有就是遇到不要慌,胆大心细是要领。

没头苍蝇似的捣鼓了一上午,手腕上什么时候烫的都不知道,洗手时再看到了。
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整理下心情,吃饭去了~

网友A:
对楼主表示同情,修电源要按部就班,减少盲目试机.....

网友B:
当第一次碰的时候 坏的就不只是你看到的几个了

网友C:
大电容一定要记得放电啊,有故障的电源不会自动放电,还有电视机里的电压要比显示器里的电压高,有的地方用的是380伏的电压。一定要小心,如果从经济成本上考虑不如直接买一块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表示同情,修电源要按部就班,减少盲目试机.....

维修前务必先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一定要记得放电啊,有故障的电源不会自动放电,还有电视机里的电压要比显示器里的电压高,有的地方用 ...

嗯,已经发了一块电源板,在路上,这一块等学会了再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已经发了一块电源板,在路上,这一块等学会了再来修

那这个正好用来练手,能把坏的给修好就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E:
先吃饭  吃完饭再干   不要学我 搞急眼了 不吃饭 打夜工也要搞出个子丑寅卯来~~~~~~

网友F:
-经验主义害死人

网友G:
修电源,有个灯泡还是少不了的,可以放电,可以代替保险,防止炸。

网友H:
刚开始我也用灯泡,后来搞搞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吃饭  吃完饭再干   不要学我 搞急眼了 不吃饭 打夜工也要搞出个子丑寅卯来~~~~~~

哈哈,我想急眼也没那个本事啊,我不怎么会呢,我好像抓到了一只技术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有个灯泡还是少不了的,可以放电,可以代替保险,防止炸。

一块钱买了个灯泡,两块钱买了个底座,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我也用灯泡,后来搞搞就不用了。

有更好的东西吗?求推荐啊

网友:
呵呵 修电源板经常炸

网友I:
我现在一看到电源板就先用万用表去量大电容上有没有电,如果有电先放电再去维修的。

网友J:
不起振,电源芯片的问题,为什么不换掉电源芯片!

网友K:
保障自身安全和原故障的情况下我才敢动手 楼主下次就长记性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更好的东西吗?求推荐啊

没有推荐,我只是没有用而已。

网友L:
今天实在无聊,在修一好记星的充电器时一粗心,我也被咬了一口(内部400V/2.2UF的电容2个并联,CLC结构),那滋味回味无穷啊。

任何结构的开关电源,首先一定要记得在维修前先放电(特别是高压端和1000UF以上的电容),有条件的可佩戴绝缘手套,

用灯泡放电速度快但相对来说对电容的损伤也大,最好是用2W左右功率,150K左右电阻值的电阻串联个高亮LED进行温和放电(电动车充电器里常见)

网友L:
又仔细看了一遍,怀疑你这样搭桥飞件,飞线搞错了,你确定没看错PCB本身原来未烧坏时候的走线,

在出现一般程度的短路,瞬间大电流等情况而导致烧件,烧PCB铜箔时,很少会有你图中那样的烧线路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又仔细看了一遍,怀疑你这样搭桥飞件,飞线搞错了,你确定没看错PCB本身原来未烧坏时候的走线,

在出现 ...

飞线没有错的,有这个的电路图,再三确认之后飞的线,
我还是怀疑 那几个电阻,它们所处的位置比较关键,我感觉是他们的问题。
飞好线用接上灯泡通电,一闪即灭,应该是正常的啊,
唉,最近学的脑子都乱了,还是好好再复习一下理顺一下知识点再来研究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起振,电源芯片的问题,为什么不换掉电源芯片!

OB2269 当时就炸了,换了新的上去了,过些日子再来研究它,先放一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今天实在无聊,在修一好记星的充电器时一粗心,我也被咬了一口(内部400V/2.2UF的电容2个并联,CLC结构), ...

好的,那给灯泡接个电阻可以吗?我想给灯炮接上电感和电阻来放电。
那样会好一点,我感觉太快了,啪一下电就放完了。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实在是坑太多了,设计缺陷,用料不合理,直接导致N天---N年后,哪怕你的日常保养做得再好也一定要出问题的,

经验是双刃剑,有好有坏,看你运气和实力。什么电子产品都全靠实力修的话,太折磨人啦

先不管你原来的元件具体参数规格到底是多少,你只要确定是在空载运行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和原来的元件相比,现在所用的元件,其参数只要尽量不偏差正负10%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那给灯泡接个电阻可以吗?我想给灯炮接上电感和电阻来放电。
那样会好一点,我感觉太快了,啪一下 ...

可以,只是功率合适的低阻值电阻比较难找,

网友:
有时候还不如换块板子来的容易
你用个大功率电阻给电容放点就好了

网友:
TB上到处都是板子价格也不贵买块换上挺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表示同情,修电源要按部就班,减少盲目试机.....

是的  按每次都要记住 测试大电容的 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主义害死人

其实 维修 还是要标准化流程 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有个灯泡还是少不了的,可以放电,可以代替保险,防止炸。

是的 按也一直用灯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我也用灯泡,后来搞搞就不用了。

看来 经验很丰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一看到电源板就先用万用表去量大电容上有没有电,如果有电先放电再去维修的。

是的 按也是的 要不会电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实在无聊,在修一好记星的充电器时一粗心,我也被咬了一口(内部400V/2.2UF的电容2个并联,CLC结构), ...

哦 学习了  按电阻放电 没穿LED 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第一次碰的时候 坏的就不只是你看到的几个了

说的有道理,还是技术不达标啊~唉~这事强求不得,只能自己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今天实在无聊,在修一好记星的充电器时一粗心,我也被咬了一口(内部400V/2.2UF的电容2个并联,CLC结构), ...

我看常见的电源里,如果用两个就是用两个200V的电容串联,用一个时用400V 或450V 的,你的这个两个400V并联,相当于耐压值是一样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我还没有遇到过,为什么这样设计啊?

网友:
300V的大电容

网友:
看你修电源板,,就少,,第一步就是放电,,,这一步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常见的电源里,如果用两个就是用两个200V的电容串联,用一个时用400V 或450V 的,你的这个两个400V并 ...

具体原理就不太明白了,我没那能力也没那时间和必要性,反正是给好记星代工的东西,算是品牌货吧,应该是成熟技术了,在索爱的手机充电器上也见过这样的高压滤波电路

高压滤波使用CLC结构时,中间串了个3300UH的大电感,估计是1W的功率,

最后明显烧坏---保险,电感,9013,13003,2个电阻,变质-----0.1UF的X电容(容值明显下降),817,4148

网友:
看了楼主的,我以后记住了

网友:
就应该把那些失败的案例发出来,告诉后来者少走弯路

网友:
现在修电源没利润

网友:
呵呵,头头碰着壁

网友M:
3个270K电阻放电,那个速度很慢的。。。
我也早些日子因为大意,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电源搞复杂了,也是大电容有电,放置了半个小时后才去修的,没想一下子就把MOS和驱动IC都给烧坏了。。。后来只有拿模块替代掉。

网友:
我用大电阻放电,刚开始被电过,胳膊一陆麻。

网友:
楼主太不小心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3个270K电阻放电,那个速度很慢的。。。
我也早些日子因为大意,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电源搞复杂了,也是大 ...

是啊,后来我试了一下,那电阻简直就不放电啊,260V 到259V,过了十几分钟,电压才降了一V。。。。。

网友:
加油,终有一天楼主一定会成为一名高手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多看看视频学习理论

网友N:
对不懂的电路,最好是在网上下点功夫找下资料。电源类如果没有同机型的图纸,也要找个相差不大的图纸参考下,对电路了解后才动手,不然就会把故障扩大,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不懂的电路,最好是在网上下点功夫找下资料。电源类如果没有同机型的图纸,也要找个相差不大的图纸参考下 ...

受教了,最近这几天什么电源东西也没有碰,一直在恶补基础知识。
脑子 里没有图纸就乱动,只会越修越坏,
以后不会啦,要学着分析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保障自身安全和原故障的情况下我才敢动手 楼主下次就长记性了 呵呵

同意十七楼的分析~~~

网友:
修电源板就要小心为好,

网友:
修电源板第一步就要先量看大电容自动放电没有。如果没自动放电证明电源热地端有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直接用烙铁放电就好了。在用插头在大滤波电容上,一支脚接一个正,一支脚接一个负,你这300V稳压电源基础还是得多看一下了。也不费什么事。有时候出门在外修,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网友:
这电源板买一张回来也就是几十元淘宝大把没必要去修我直接会重新买 一张的修它没任何意义而且这电源我记得好像在竖起来的那个小板上面有些道道的故障点貌似也是那个位置的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没有错的,有这个的电路图,再三确认之后飞的线,
我还是怀疑 那几个电阻,它们所处的位置比较关键 ...

通电电灯泡一亮就灭只能表示高压整流部分正常,这部分只要稍微有维修经验都能修好。其实开关管才是关键,通电前首先要保证这部分完好,开关管损坏必须找出原因,排除后才能换,然后才能通电。不然小毛病也能和你一样修成大毛病。

网友O:
哎,电路的东西不懂最好还是别碰,始终有电的地方都危险小心为好,不过有些地方也要胆大一些,逼近电路胆小了也学不到什么,至少失败了能得到一些经验,以后还是要小心。

网友:
自学成才,让我很汗颜啊

网友P(2016-11-10):
维修前务必先放电,记着了

网友:
记得在维修前先放电

网友Q:
不整出点事儿,怎么长记性呢

网友:
测量阻值前一定要放电

网友R:
这种现象是后级有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已经很明显了,看你搞坏的东西真是声手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O:
哎,电路的东西不懂最好还是别碰,始终有电的地方都危险小心为好,不过有些地方也要胆大一些,逼近电路胆小 ...

有高压的 好事小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前务必先放电,记着了

你这头像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整出点事儿,怎么长记性呢

这个真是太 深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现象是后级有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已经很明显了,看你搞坏的东西真是声手

看来 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你就不要动电源板,直接换